请教:硫磺焚烧炉(大约1000度)测温方案(包括测温仪表、安装方法、远传信号)

楼主(2003-04-05):
请教:硫磺焚烧炉(大约1000度)测温方案(包括测温仪表、安装方法、远传信号)

网友A:
这个要求的仪表应该容易满足,可能是无人回帖的原因,请使用 K 分度热电偶配仪表即可。

网友B:
我公司专业做远程测控的,RD-20数据远传测控系统完全可以完成您的要求,可与我联系013312934939或0755-28196806孔先生电子邮件:haiying@exinke.com

网友B:
我公司专业做远程测控的,RD-20数据远传测控系统完全可以完成您的要求,可与我联系0755-28196806孔先生电子邮件:haiying@exinke.com

网友C:
1)用K分度热电偶输出毫伏信号,再经温度变送器送出1-5伏信号。 2)用高温辐射计。

网友D:
选用K型热电偶,加上GH30保护管,就可以抗高温了,在加上温度变送器 把mv信号转换为4--20mA或者1--5V就可以实现,此方案经济实用。 宗雨豪 电话:013855019979 传真:0550--7322490

楼主:
各位对不起,本人刚丛北京出差回来,没有回帖。

楼主:
其实单丛测量温度的角度,测量方案太容易实现。结合我们现场实际情况,安装运行后,硫磺与保护套管(我们以前用的S型热电偶,白玉瓷套管)在连接法兰处固结在一起,导致保护套管出现裂纹,硫磺腐蚀偶丝以至断裂,差不多每年更换一次。我现在需要的是最好不与硫磺介质接触的测量方法。如果有这方面经验和方法的可以与我联系。luoyong2@163.com

网友E:
罗勇,您好! 我是沈阳市多值电子技术研究所,我所的一线总线方案完全适合您的项目用以下方案: 热电偶名称 分度号 转换时间 精度 测温范围 铂铑10-铂热电偶 S 1ms 10bit -50℃~1600℃ 镍铬-镍硅热电偶 K 1ms 12bit -250℃~1200 ℃ 并用我们的一线热电偶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经过屏蔽双绞线将数字信号传送到一线温度巡检仪或(和)计算机。 欲了解详细资料请登录一线总线技术网 网址:www.busdds.com 单位:沈阳市多值电子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张志鹏 TEL:024-86613087 E-mail:zzp@busdds.com

网友F:
新型PLA ---智能可编程多回路调节器 为什么是工业过程控制和系统集成商的最佳选择呢?  对于复杂的多变量工业过程控制,仅具有简单的硬件设定PID算法的常规仪表, 即使算法多么先进,如不能对多变量进行灵活的处理和运算, 仍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和可靠等要求  PLA调节器的可编程性主要是针对模拟量的,而PLC主要是针对开关量的, 无论是算法还是功能PLC是无法比拟的,更何况PLA的模块化指令系统 将比PLC的编程来的简单轻松的多  实现同样的功能,有简单的为什么要用复杂的和昂贵的? 优良的控制分散性和可维护性、以及快速的开发周期、PLA用户控制程序下置, 更符合DOC思想,将比PC总线方式简洁明快,,成本大大降低  不须学习任何语言,PLA的灵活性和丰富的功能、极高的性价比, 将为您的产品的智能化和提升竞争力增加极高的附加值  价格仅是进口同类产品的1/4  两个独立的控制回路 包括两个独立的串级、选择PID控制软模块  无须学习任何编程语言,内置112种指令和控制策略  无须编程器,通过面板按键或,GREAT-GAP软件修改参数  4组10段折线函数,6组时间曲线函数  内置时间,适于采样PI控制和批量PID控制  4组积算器-清零、比较、脉冲输出  8组脉冲调宽输出器PWM  80196/16位单片微处理器  输入/输出信号软调零、调幅  模拟量输入:8路标准信号  模拟量输出:4路标准信号  开关量输入8路  开关量输出4路  通讯RS-232C/RS-485 ,115200bps  标准的组态软件驱动程序, 可任意组成不同规模的DCS系统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61号709室 邮编:150006 电话:0451- 6292321 8585115 网址:www.greatelec.com 邮箱:great@greatel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