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皮带送料系统的PLC控制,谢谢进入

楼主(2003-04-05):
请教各位老师:我要设计一个5条皮带的送料系统,要求逆序启动,顺序停止,I/O接口大概50个,我想选三菱的FX系列,运行时要检测5条皮带的跑偏和打滑,请问流程图如何写呀,模拟屏如何设计呀,谢谢指点

楼主:
哦,对了 ,要求两条线路分别可单独运行,一条公用的皮带

网友A:
模拟屏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