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

楼主(2003-04-05):
手头有个任务:仪器上的RS485过来模拟量,我计算机上的是RS232,现在要在界面上显示采来的数据,那么若用高级语言编程时要注意什么?用intouch呢,有何不同?请问那里有类似的完整方案提供?谢谢你们

网友A:
这种比较简单! 1. 选一门自已比较熟的语言!如vb/vc/delphi/cb! 2. 根据采集量的多少,决定用何种工具把点数据写入intouch 内 100点内可用DDE,100点以上建议使用intouch 开发包ideakit and fastdde kit 3. 写intouch APP 有意可call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