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需在低温环境下工作

楼主(2003-04-05):
请教三菱PLC需在低温环境 请教三菱PLC需在低温环境(极限-20度)下工作,在无法使用空调的情况下可采取什么措施?确保PLC正常工作?

网友A(2007-12-06):
更换为西门子S7-300系列相关产品

网友B:
可以自制一个加热炉系统给控制柜加热。

网友:
西门子300的样本工作温度跟三菱是一样的~~更换西门子一样没有太大意义~~

之前我曾经问过一个用西门子200的问题~~·

最后只好用宽温型200PLC,技术回答是,宽温型200PLC即使结冰也不影响工作

网友C:
自动加热系统最好

网友D:
宽温型200PLC即使结冰也不影响工作...
怎么理解呢?给它泼上水以后结冰么?
貌似北方用户都有零度以下工作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