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的SLC 5/03

楼主(2003-04-07):
AB的SLC 5/03加一个1747SDN模块可以接上DeviceNet操作系统,一般来讲,采用1770KFD模块可以实现PC机的232口和DeviceNet网络的连接,现在我没有这个模块,就想,SLC 5/03上带有232口和DH485的接口,那么它的232口能否直接和PC的232连接以进行DeviceNet调试?如果能,如何建立连接,有那位高手知晓,给我个帮助!(我已经有Rslinx软件和RsNetworx的软件)

网友A:
可以,pc232和cpu232连接,用Network for Dnet。

网友A:
不行,必须用1747KFD连上。

网友B:
1747KFD是一个DN的节点,不用1747KFD还可以用PC卡来组态及调试; 但同样是一个DN的节点,似乎都要把组态信息变成DN信息从总线上送 过去才可以。

楼主:
谢谢远方,我已经知道,SLC 500系列的232接口是专门进行编程用的,不能用来连接DeviceNet,但是可以向上连接到ContrlNet或者DH485网络,这一点和OMRON的PLC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