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我有iFIX2.6的ab、fx、s7的驱动,怎么安装呢?

楼主(2003-04-07):
第一次接触iFIX2.6。有些初级问题问问,我有ab、fx、s7的驱动,怎么安装呢?怎么导入呢?

网友A:
您好: 能否将ab的驱动寄给我一份,fangyu_nj@hotmail.com,谢谢!

网友B:
您好:运行IFIX安装盘中的SETUP,用自定义安装,只选择I/O,安装中在I/O选项中选OTHER 能否将驱动寄给我一份,lvjunfei@vip.sina.com,谢谢!

网友C(2004-08-19):
您好: 能否将驱动寄给我一份,huxish@sina.com,谢谢!

网友D:
ftp://61.177.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