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用VB开发数据采集应用程序方案选择

楼主(2003-04-07):
版主好: 采用凌华数据采集板,用VB开发数据采集应用程序,方案有(1)基于PCIS_DASK库函数,(2)基于PCIS-OCX和界面控件设计程序DAQBench,以及(3)使用DAQBench和OPC、Tag技术等。请教如何选择? 如果采用DAQBench Tag技术,是否必须另外使用OPCServer和Tag server config utility程序进行参数配置? 谢谢!

网友A:
对于低速卡,还是用OCX最方便。使用DAQBench的Tag技术,需要使用OPCServer进行配置。目前PCI卡和NuDAM模块都有OPC server。不过OPC server 需要另外购买,如果不是设计网络分布式数据采集于控制,不一定要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