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单用Delphi进行计算机数据采集方便吗?

楼主(2003-04-07):
请问,单用Delphi从数据采集卡读数据进行程序控制,方便吗?如果方便的话,要用到那些控件? 然后把数据用图形在计算机上显示,建立数据库保存会影响采集的效果吗?

网友A(2003-03-02):
看说明书的例子就可以,大部分采集卡都提供dll驱动。用控件的话得看是什么厂商的卡,有些可是要钱的。数据库最好是在做历史数据库时用,实时采集时建库会影响速度的。

楼主:
我的采集卡的dll要自己编,用Delphi编方便吗?"数据库最好是在做历史数据库时用"能否再解释一下?非常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2003-04-01):
非常方便,开发周期短,我一直就用它开发。可以同时在屏幕中显示采集曲线,而且可以动态打印出采集曲线(用针式打印机)。

网友C:
Delphi和VB用控件最方便了,现在一般数据采集卡都带OCX控件驱动,大多免费。Delphi用Dll也不麻烦,导入Dll自带的PAS文件即可。如果采样速率过高,会影响显示和写数据库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