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E DAQ 10MS/s 32CH 选型,价格,代理?

楼主(2003-04-07):
各位高手: 我老板交代课题,准备搭建一实时信号处理平台 要求都列在上面了,请多指教!多谢!

楼主:
建议你们老板选PXI平台吧。

楼主:
vme 和vxi总线是相同的吗?

网友A:
vme&vxi就如同pci&pxi的关系一样。如果按照你老师所说的要求,这种vme模块的价格不会太低。你们本身就有vxi机箱么?如果没有的话最好还是用pxi吧。

网友B:
访问www.vita.com,做VME的现在好像就20家左右。查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