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AQBench示例运行问题

楼主(2003-04-07):
各位版主好。 在Windows 2000环境运行DAQBench示例:Information\OPCClients发生问题。题示出错“Failed to create instance on CHRIS.”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你有没有运行OPC SERVER?

楼主:
是运行tagserver.exe,还是NQOPCsvr.exe? 运行tagserver.exe没有什么效果。 运行NQOPCsvr.exe提示错误信息‘没有找到c:\adlink\pcis-opc\NuDAQ.cfg.’,请问是什么原因。多谢指教。

网友B:
关于你的问题 请试一下下列的步骤 1. 打开 OPCClient vb 的 sample program 2. 你会在 form 里头看到一个 OPCClient2 的控件 3. 在控件上头按鼠标右键 会出现属性页 4. 在属性页上 按一下 manual input 按钮 5. 然后在 Node name 中输入你自己计算机的名称 6. 按套用 并且执行这个程序

楼主:
现在能够正确运行了。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C:
呵呵,CHRIS是呆客板凳的计算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