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用DAQBench虚拟TAG实现Alarm

楼主(2003-04-07):
请教诸位高手: 使用凌华的DAQBench程序,能否通过将硬件端口获得的数据经过定标后赋给虚拟的TAG,由此TAG触发Alarm事件,从而能够使用DAQBench中的SCANDA控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算通过定标能够实现报警限在程序运行中相对变化。因为和硬件直接相连的TAG的报警限在TAG CONFIG UTILITY设定后,不能在程序运行时动态修改。 用DAQBench工具实现报警限动态调整是否还有其它方法?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用Tag config utility定义Tag的alarm条件就可以实现报警功能。现在还没有办法动态修改Tag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