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卡选择

楼主(2003-04-07):
我要用LABVIEW做一个示波器,采集电流大约1.5MV-150MV,12位精度,20K采样频率,不知用哪个公司的产品好,用不是NI的产品,对LABVIEW支持好吗?

网友A:
采集电流大约1.5MV-150MV?假如采集的电压是毫伏级信号的话,选择一款高增益的数据采集卡就可以了。例如象凌华的ACL-8112HG,这一款产品随卡提供LabVIEW驱动。

楼主:
再麻烦一下,NI的6013能用吗?

楼主:
ISA卡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不便吗?

楼主:
ACL-8112HG和NI的6013价格差不多啊

网友B:
到底是采集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C:
NI6013E不能采集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