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对英国CT公司的mentor2直流调速驱动器了解的?请教一下它和三菱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3-04-07):
我做的课题是plc控制直流电机的调速,驱动器用的是英国CT公司的mentor2,plc用的是三菱公司的fx2n。我用RS指令编写通讯,但是老是失败,请教高手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2004-03-10):
请问如何把ct的mentorii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用cp5611和工业PC的方式可以么??怎么用step7来做,用vb通过opc来实现对电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