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功率该怎么算

楼主(2003-04-07):
刚参加工作,才发现这些年真是白学了,连最基本的都不会。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我们领导为了省钱,想换台容量小点的变压器,我在测算的时候,除了把各个水泵和用电设备的功率加起来之外,不知道变频器的容量该怎么算,直接算上不对吧? 请好心人指教,谢谢!

网友A:
《工厂供电》借本看一下。

网友B:
变频器自身的损耗较小,考虑其负载即可。如果要详细计算,可以按变频器说明书提供的有关“输入电源侧的容量”这一参数来计算。

网友C:
我有一本,离的近就借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