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03-04-07):
各位大哥: 求助:DC-DC开关电源设计。已知条件:输入24V,输出9V或5V,最大输出电流1A。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采用最常用的UC3842/3/4系列PWM芯片,主电路用单端反激电路,DCM或CCM工作方式均可,如果单路输出,无需增加三端稳压器,可以提高效率,如果多路输出,功率最大的回路作为反馈,其他回路注意采用三端稳压器功耗超过1W以上,需增加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