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04-07):
本人是某电厂搞低压电气维修,对变频器刚接触,最近在实际现场中碰到一个辣手问题,在此向各位高手请教。去年我们厂用了一台变频器(SIEMENS(西门子) 容量250kW,具体型号忘记)来驱动一台185kW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低压电机);使用半年后,变频器箱放置因环境恶劣给它搬移到符近小房间里,可变频器移到小房间后试车发现测量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出现严重不平衡(用钳形电流表,每相差有40~50A,刚投运时三相电流正常),变频器进、出一次接线都采用电抗器与它相配套,变频器工作时电机无异常声音,电机带満负载时也都正常,不知何原因????望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目前此设备还在正常运行着)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频器不是在工频下运行你用钳行电流表测得的电流应该是不准确的。

楼主:
子曰,你好!非常感谢你在工控网上论谈回复,你说到变频器不是在工频下运行测得电流是不准确的,可我测量确是在设备运行工频(50Hz)下,当时我也怀凝,后来我将变频器所有参数重新设定并进行初始化(变频器采用V/F控制),可问题照旧,是否变频内部有故障(可电机实际运行中又无异常,此现象离今有二个月左右),很想各位高手能给我分析分析.

网友B:
运行在工频下?那你用软启吧

网友C:
你有没有变过变频器与电机的接线方式。

网友D:
问问门门吧,据说他们技术挺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