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参数测量

楼主(2003-04-07):
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的电流、电压波形为非标准正弦波,在调节频率时,频率的变化较大,用普通电参数测量仪根本无法测量。请问有无适合的测量仪器?

网友A:
有呀,多的是。

楼主:
请阿风大侠指一条明路!

网友B:
请大家给介绍一款啊

网友C:
只说有我们哪里知道是哪种啊?

网友A:
如果是简单的测量,可用功率、谐波测试仪;可测出基拨电压、谐波在一定次数内(一般频率不会太高)的电压总有效值、电压和电流的谐波以及功率(由于频响有限,精度不高)。 如果要作详细的定量分析,可用ZPM系列测量装置。它的通道数多,而且可以根据需要扩展、能同步采集数据,谐波能分析到300次以上,精度高;不仅能实时显示波形,而且波形记录容量大、有多种功率测量模式、功率因数测量精度高。可用于变频器输入、输出参数的测量与谐波分析、电网的功率测量与谐波分析

楼主:
我用过国产的数字电参数测试仪,电流还可以,电压误差很大。 请问电参数测试仪与功率、谐波测试仪有何区别?能否介绍一两款功率、谐波测试仪!ZPM系列测量装置是那家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