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楼主(2003-04-07):
两台直流电机之间如何实现负荷分配

网友A:
有答案了吗?能告诉我吗?

网友B:
看什么电机了。如果是串激直流电机,由于其外特性比较‘软’,直接联结,自动平衡。如电机车多直流电机。

网友C(2006-02-05):
两台电机采用主从控制方式,主电机用速度闭环控制,从机用电流环控制,速度反馈统一控制。

网友D:
两台电机的机械连接方式?

网友E(2006-03-24):
讲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