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将CAN接口改为485接口

楼主(2003-04-07):
求助:我是一在校学生,兼职一工程公司,现工作上碰到一难题:一消防工程设备485接口-->转换板{485转CAN}---->接口卡CAN转ISA  。现要改为:消防主机485-->485转R232接口卡,延用原DOS系统。将原程序拷贝,实时监测不能运行,其它都正常。将CAN-ISA卡插上,实时监测能正常运行。拔掉CAN-ISA卡,并删掉CAN.SYS,实时监测还是不能运行。求助各高手。

楼主:
怎么没人应答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如果有人回答了,那这个项目也做完了 建议使用一带CAN口及串行口的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B:
advantech有现成的卡可以买,直接是485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