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怎样实现300米远程控制

楼主(2003-04-07):
富士变频器怎样实现300米远程控制? 可否实现??各位同僚帮帮忙了

网友A:
怎么个控制法呢?什么类控制?

楼主:
一个启动信号,一个停止信号,然后在用多功能端子设定一个频率加,一个频率减,再设定多功能输出为0-10v信号,接一个频率表显示信号,不知能否实现,是否会衰减很严重呢,可是RS485现场没有plc只能用工控机,我没用过,不知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呢,具体怎么实现,各位兄长请帮帮忙,老板让拿方案,到现在还没有眉目呢!!!!

网友B:
工控机上面可以用RS232-RS485转换器,自己用VBVC编程或者和富十联系用他的软件。按照富士的协议通讯肯定没问题。

楼主:
谢谢你 一大幅度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

网友B:
没问题。其实我只做过用PROFIBUS和变频器通讯,串行通讯我只用PC机和PLC通讯过,经验不足。

楼主:
一大幅度 你太谦虚了 谢谢你肯交我这个朋友,我也正在实验 琢磨 :) 以后我们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C(2006-02-24):
可以用比例式工业遥控器,通过输入模拟量的改变,改变变频器频率

网友D(2010-08-26):
富士变频器用远控器FRNRCUAV03B可以实现200米以内的变频启动停止调速,这是两行数字显示的专用变频远控器,适用于西门子、富士、abb、丹佛斯、三菱、安川等品牌的变频器现场控制和监控、显示。若需要更远的监控距离,可采用(POD)触摸屏+变频器RS485通信方式,有需要的可以与我们联系,13708715190   ,13987696852,0871-3375657 ,3356126, QQ:438473882,107867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