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压供水控制器的厂家或提供其说明书

楼主(2003-04-07):
那位前辈能非告知CPS-20B1智能恒压供水控制器的厂家或提供其说明书?万份感谢!

网友A(2005-12-02):
北京兰利科技

网友A:
www.ardlabs.com/manual/CPS说明书20B1(新).doc

网友B:
是不是输入标准信号如4-20mA,或者1-5V,0-5v,0-10v等等, 只要标准信号输入,想怎样就怎样。刚才有个公司用我的表,输入4—20mA,显示0-3000单位,“单位”我不知道,刚才还去现场给调过,有通讯功能。

网友C:
台主泵(三台主泵循环变频),一台附属小泵,智能化控制,PID参数免调试。

1.  功能概述
CPS-20B1采用单片机控制,PID参数免调试,数字化模糊控制,其压力控制精度高,现场调速方便,性能价格比较高,三台主泵可实现循环变频,比较适合组成中小功率的多泵循环软启动生活供水系统。

2.  主要性能特点
 1)  3台主泵+1台附属小泵
能设定成1~3台主泵及1台附属小泵,主泵为循环软启动工作方式,附属小泵可设置成变频或工频工作方式。
2)  数字化模糊控制
压力控制采用数字化模糊控制、智能调节。系统的响应快速、精度高、稳定性好;PID参数免调试,大大简化了现场调试,并能长期保持稳定。

3)  循环软起动
循环软起动采用自补偿切换技术,系统电气及机械冲击小,能显著延长电控元件及水泵的寿命,同时将切换时的压力波动控制得更小。

4)  水泵切换压力误差设定
避免水泵在设定值附近频繁启停,同时也可以满足一些特殊系统的要求。

5)  定时开关机控制
内设实时时钟(误差每月不超过1分钟),数据可掉电保持,设定多达六
6)  定时换泵功能
有定时换泵功能,换泵时间可根据要求任意设定。对多泵系统,为使各泵平均工作时间相同,须设置定时换泵功能。在设定了定时换泵功能时,当变量泵连续工作时间达到设定值且用变量泵处于“休息”状态,则变频器自动切换,起动“休息”时间最长的变量泵,并停止原变量泵。

7)  手动调试功能
该功能允许用户在调试时逐台检查水泵的运转情况(变量泵通过变频器调速来检查)。

8)  传感器定标
选择压力表的量程,并可调零,使控制器压力显示值与实际值相符。

9)  第二压力(消防压力)功能、低水位保护功能
10)  故障诊断功能
检测变频器故障,判断传感器是否断线或故障,并自动报警。

11)  数字面板操作
通过面板按键设定参数;面板可显示压力、频率、时间、各泵的工作状态。

12)  抗干扰设计
采用开关电源,专用抗干扰器件,CPO板全浮空,可靠性高。

13)  用国际标准仪表安装方式,安装、调试方便
14)  计指标符合CJ/T3009-93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