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将PLC应用于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

楼主(2003-04-07):
我是一名毕业班的学生,课题是PLC控制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 我的想法是:用PLC做出脉冲波,再利用脉宽调制电路(PWM)整出任意脉宽的波,用整定后的波来控制变频调速。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利用整定后的波控制变频调速,也就是说驱动部分应该如何考虑? 望前辈们多多指点!哪怕是着手点,方法。最好是尽量详细一点。拜托!

网友A(2003-02-27):
我明白,你是想用PLC代替变频器的控制板对吗? 你的PLC的选型都没出来,就是让大家给你做课题对吧? 首先你的变频调速需具备的功能,在有功能着手选型和控制的方式。

网友B:
是否允许用模拟模块,允许用就很简单了。

网友C:
用模拟量很容易就实现了。

网友D:
如果,你想用PLC直接脉宽调制控制电机,没玩过。多大的PLC、控制多大的电机啊??? 如果,你想用PLC控制变频器: 画蛇添足,PLC直接和变频器通讯,PLC可通过协议读写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C(2003-04-07):
PLC能代替变频器?做变频的都要去喝西北风了!

网友E(2004-03-30):
各位前辈: 我是今年快要毕业的学生,学得知识也较为浅浮,掌握的不够全面。现在我们做的课题当中有一部分是用PLC(OMRON)的程序来控制变频器去对电机进行调速。 我想问的是,应该怎么样来控制它、其中的控制程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次还请各位多多指点(当然是越详细越好)。 我的邮箱是:chinalou5598@126.com

网友C:
能不能把PLC作为嵌入式,嵌入在变频器中,或者是通过PLC与变频器串口通讯来解决!作嵌入比较有难度,但是进行远程通信,应该可以吧 补知道我的感觉是对是错 !

网友F:
to:chinalou 把你的设计课题打一封发给我,我帮你看看,就算搞不定也就差不多了,用汉语标题 FENGUANGZHOU6@YAHOO.COM.CN (西门子的编程功能强大,如果需要)OMRON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