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故障求助0

楼主(2003-04-07):
现有三菱变频器A540一台一上电就出现EUVT,把所有参数全部初始化也一样,故障复位也无效。不知诸位有没有高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了先!

楼主:
1、有说明书; 2、是新机在使用中出现这个故障。 3、不知小路有没有高招支一下。

网友A:
退货,水货

楼主:
怎么讲是水货

楼主:
用了近一年了

网友B:
如果主回路电压正常,则可能是主板坏!!

楼主:
谢谢诸位!主回路电压正常;若主板坏,会是哪部分电路坏,请指教!

网友B:
主板坏是修不了的!!

网友C:
换中间板的7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