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容量的确认

楼主(2003-04-08):
请教各位同行: 本人选用三垦SPF5.5KW变频器(额定电流12.6A,400V时)控制5.5KW潜水泵(额定电流13.2A,380V),是否合适?望各位同行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感觉7.5KW变频器比较好点

网友B:
不合适,首先电流应大于等于水泵, 而且,你是潜污泵?深井泵? 潜水泵漏电流较大,并且深井泵电机轴向长,分布电容大,所以lone:的感觉不错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网友D:
比较同意long: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