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卡的方案!!

楼主(2003-04-08):
我想问一下那种多通道同步输入的卡或支持自动扫描的卡要多少钱啊,都有哪些型号!?请高手推荐一下好么,课题急用!!采集振动信号的,采样速率100K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就凌华而言,支持同步采集的有PCI-9812,PCI-9810,DAQ2010,DAQ2005,DAQ2006。 所有的PCI采集卡都支持自动通道扫描。 建议你使用DAQ-2006:4CH,250K,16bit。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我忘了说要求是ISA总线的卡了,最好带有采样保持器,至少8通道!

网友A:
这种规格,据我所知ISA卡没有。不过国内一些采集卡厂商做了一些规格特殊的卡片,你可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