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DAQBench在BCB中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3-04-08):
我在BCB6中使用DAQBench,当使用DGraph控件的属性或方法时碰到TagVARIANT变量出错,加入VarPacker头文件后正常,但要求调入MFC的文件,加入MFC路径后编译出现以下错误: [C++ Fatal Error] afxv_w32.h(14): F1003 Error directive: WINDOWS.H already included. MFC apps must not #include <windows.h> 但在我编写的代码中并没有#include <windows.h>,不知何故。 而使用DSlide等控件则没有问题。

楼主:
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在 BCB 中使用 VARIANT 型别时 有一套 BCB 定义的相关类别 如果方便 请留下你的 email 我 mail 一个简单的 sample 给你

楼主:
谢谢,请给我邮一个。我的email是:lanhu@my16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