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现象

楼主(2003-04-08):
本人分别用西门子MM440、MM430变频器做恒压供水,均为多泵自动切换,调试过程中有时出现F0022(功率组件故障)及F0922(变频器没有负载),使用户无法正常供水。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以前的客户也碰倒过没有负载的是!小心了!!!外部接线接错了!查线!!!!!!!

网友B:
接插件松动

网友C(2009-05-26):
我有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应用与恒压供水,使用变频内置PID控制,参数设定好后可以正常自动调压工作,但遇到停电或断电后设置参数就丢失了,致使设备无法正常工作,需要重新设置参数才可以回复正常使用,请高手指点该怎样解决?

网友D(2009-07-14):
水泵切换时先断开负载,肯定报F0922,要先指挥变频器停机,再切除负载。

网友E:
普尔斯曼变频培训中心(西门子产品)
http://www.pulse-m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