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造纸机多电机传动的问题

楼主(2003-04-08):
在9分步的造纸机传动中,为了降低造价,应客户要求实行开环的模拟信号统一调速控制,请问能达到多大的调速精度?(电机采用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A:
开环控制,OK! 我用过。 联系电话:0633--5990677

网友B:
精度受很多因素影响。 比如,速度给定如果用高精度电位计、则电位计的影响:变频器驱动电机实际速度(因为每个分部负荷会不同且有变动,转差率会不同);另外,你既然说客户图便宜,我估计速度显示也就用几块钱一个的数字仪之类的东西,这个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显示不准。 我做过类似的,27个分部的也是用的开环。不过车速只有几十米。 9个分部的是否瓦楞纸?如果是的话,只管用开环,那个纸那么糙,想扯还扯不断呢?

网友C:
开环电位器150米/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