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IEMENS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3-04-08):
各位师傅好! 我在设计方案中遇到了关于SIEMENS变频器通讯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我想用WinAC作为控制系统,通过PROFIBUS DP来控制MICROMASTER的运行,在工控机上显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电压、电流等,可我在STEP 7 的硬件配置中的catalog中却找不到MACROMASTER,请问怎么解决?我知道有DriveMonitor的软件可以在PC机上监控,可在WinAC中是如何解决呢?还有它的地址分配是怎么样的?那个地址对应那个功能? 还有WinAC有没有监控功能? WF 1/6

网友A(2002-06-09):
需要PROFIBUS DP的控制协议,编好控制字。PROFIBUS DP的接口板。

网友B(2003-04-04):
可以到西门子下载新的GSD文件,然后更新STEP7的catalog,就可找到MicroMaster。

网友C:
我一遇到变频器通过总路与PLC通讯的问题就头痛,计术支持是指望不上了,自己研究吧一没时间二没条件。 我做过一次s7300与MICROMASTER,相当麻烦,如果你在北京我可以帮助你,而且免费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