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与PROFIBUS的比较

楼主(2003-04-08):
网络结构的比较 1; INTERBUS:环行网络、512个模块、12.8公里、无终端电阻、无需模块置址、方便灵活。 缺点:若某模块损坏,影响整系统,可采用分支技术克服。 2; PROFIBUS:线性网络,需设址,加终端电阻、126模块、扩展不方便。 缺点:各模块之间逻辑关系不紧密,一个模块坏,系统继续工作,但不适合物流系统的要求。 网络协议的比较 1:INTERBUS采用集总幀方法,2M速率,快速高效,效率=其它*5、采用较低速率可满足工况要求、对媒介等要求降低,成本下降。INTERBUS协议有系统一致性,管理、控制只须以太网+INTERBUS,思路清楚。 2;PROFIBUS面向信息的协议,传输效率低,实际速率从19.2k到12M,实际低于1.5M,对工况要求\媒介等要求较高,成本加大.PROFIBUS协议无一致性,管理层\控制层\总线层协议不同,如:FMS,DP,PA.当传输速率大于1.5M时,就较难实现FMS协议,限制太多. 网络中传输媒介的比较 1:INTERBUS在整个网络中传输媒介可以混合使用,不论光缆,光导,红外,按要求而定. 2:PROFIBUS使用不同媒介相当困难,特别大于1.5M后,无可能性. 安装调试比较 INTERBUS调试方便,即插即用,自动设地址,安装方便,不用终端电阻,调试时间短,不会地址重叠. PROFIBUS必须用硬件来设址,可能重复设址,当速率大于1.5M安装困难. 诊断功能比较 INTERBUS发生故障时能正确告诉操作人员错误位置,类型,解决方法,诊断功能极强. PROFIBUS不能正确快速找出错误位置,诊断功能差.

网友A(2002-08-29):
实际上,PROFIBUS有优点也有缺点,除楼上仁兄讲而外,本人也补充几点: 挂于PROFIBUS-DP的PLC现场编程、调试很方便,即便是所有PLC都在正常运行时也可以对某个PLC下载新的程序而不影响其他PLC的正常运行。 但PROFIBUS通讯效率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可能为了通讯可靠,但给人感觉 与其他通讯方式相比速度差了一大截!12M的速度实际上是形同虚设! 对与PPI通讯,我有意与三菱FX PLC比较,发现19.2Kbps的PPI效率与9.6Kbps相差不大; 另外,通讯驱动封闭性,虽然协议对外开放,但真正了解该协议则十分复杂。而且,象WINCC等正宗驱动接口程序发挥PROFIBUS的优势,其他长家的通讯接口程序则效果不佳!限制了用户的选择!

网友B:
此外,我觉得FROFIBUS比较适合数据块大的传输,而INTERBUS则较适合数据块小,但传输次数较频繁的场合!

网友C:
PPI协议是公开的吗?哪里可以获得?谢谢!

网友D(2002-10-01):
我不同意楼顶的同志的说法。 PROFIBUS和INTERBUS,我刚好都受过西门子公司和凤凰公司的培训。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并且现场也有此类设备  PROFIBUS在做总线时,传输媒介互用很方便。比较远的直接就用光纤,因为在EM-200?模块上有两个光纤接口,还有一个RS485接口。 如果PROFIBUS总线上的模块有问题,在上线时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而INTERBUS则不然,是此点后的分支或主站或电缆有问题,而且还存在不可预知的问题,在凤凰公司发给我们的问题代码手册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网友E(2003-03-13):
我认为INTERBUS总线中所说的灵活的扩展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比如增加了BK的数目! 还有INTERBUS的货期是个问题!如INTERBUS的触摸屏要两个月才可以到 货!那时我早就下岗了!

网友F:
kangteng 能具体讲讲分支技术吗?

网友G(2005-08-05):
补充一点,INTERBUS有分层的概念,共16层,最多可有256(连控制器)个INTERBUS设备/512个设备 PROFIBUS是令牌环网,最多可有126个设备

网友G:
更精确的为:远程总线设备数256个,INTERBUS设备512个 分支技术? 回答如下:一个站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当达到63个模块的规模之后,我们就必须再加一个耦合器,这样我们不是就又可以达增加系统的规模了吗?(比如:增加I/O),这就是实现网络分支。 优点:允许拓扑与复杂系统结构的格式相匹配,可以断开该分支,而不影响其它部分总线

网友H:
我们公司好象用的都是CAN,虽然性能没有它们两个像大家说的这么好,不过我看过几个工程,用的都没问题的啊.

网友G:
TO:晚来急风 PROFIBUS在做总线时,传输媒介互用很方便。比较远的直接就用光纤,因为在EM-200?模块上有两个光纤接口,还有一个RS485接口。 答: 1、INTERBUS的总线耦合器有光纤接口的, 2、另RUGGED LINE耦合器与I/O都是直接用光纤的, 3、还INLINE系列有一款是无线I/0产品 4、所有的连接都是可以通过媒介转换器进行铜线--光纤的转换,聚合、HCS、多模、单模,随你而变、培训两天是不会学全的!不能就这样下结论吧!   EM-200是SIEMENS什么产品?请赐教!   如果PROFIBUS总线上的模块有问题,在上线时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而INTERBUS则不然,是此点后的分支或主站或电缆有问题 答:你这话也调查不够吧!关于上线就能看到,那也太简单了吧!这也太低估了搞现场总线人的智商了吧!够看20种?光在硬件看到远远不够的,也是看不全的,INTERBUS是这样考虑诊断的:    在线上能够看到的,只是INTERBUS的极小极小的一部分,比如:电源故障、通讯故障等面子上的极简单的部分,而能看20种吗?不致于模块上装20个指示灯吧?这部分INTERBUS只称为硬件诊断。    作为更全面的诊断,INTERBUS称之为软件诊断,在主控制器上硬件上或PCWORX软件监视面板上显示,错误种类,错误位置,上百种的诊断,你果你非要去现场看当然也是可以的,或者对现场某个节点进行诊断,但为客户提供一个更方便的诊断方案不是更好吗?

网友I:
所谓分支技术不过是个继电器触点而已,一般计算机网络教材上关于IBM令牌环网部分都有讲述.

网友J(2010-04-30):
PROFIBUS总线与INTERBUS总线之间用什么设备可以相互转换?

网友K(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