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drive主从控制问题

楼主(2003-04-08):
我想在masterdrive运行期间将其从转矩控制转为速度控制,应如何进行?

网友A:
要看变频器允许否!如果允许,通常可以通过di口或通讯控制位完成

网友B:
我做过,你只要好好看看参数设置就可以了。用一个DI点选择参数组1,2切换。分别设参数组1,2中参数为转矩控制或速度控制

网友C(2007-10-18):
太简单了,我做过,问我.要伺服驱动器及电极现货的也找我,包价格满意.huangguojie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