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616G5高手这边请

楼主(2003-04-09):
各位高手: 有一台安川37KW的驱动板(有检测母线电压的那一相的下桥臂)器件烧坏, 我手头刚好有一块旧的安川驱动板,更换后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其中的贴片 器件:ZD1,Q11,D22的具体型号是什么?ZD1与D22是否是稳压片?请高手帮帮忙, 否则下次再碰到此类问题我就没有办法了。 谢谢大家! hsda

网友A:
ZD是稳压管!Q是三极管!D是二极管!

楼主:
广州通达: 虽然知道是二极管或三极管 但是其具体的型号(或代替型号)是什么呢?能否告知? 先行谢过。

网友A:
稳压管是16V,三极管及二极管都是快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