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evo.3报警

楼主(2003-04-09):
一台三菱变频器(FR-A240E-7.5K),当奠基停车使出现evo.3报警号,改用外接制动电阻时情况相同,且外接电阻发热厉害,请各位支一招。

网友A(2002-02-07):
这是老机种, 如果以前没问题,请先检查负载情况有没变

网友B(2003-03-31):
whjuli: 你好!我向您请教一下,一个三菱A540变频器出现EUVT故障,故障复位无效,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值仍无法排除故障,不知有没有高招可以支一招。

网友C:
如有旧三菱变频器FR-A240E系列,可卖给我0573-8038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