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75kW风机星三角启动,断路器应选什么规格的?帮我选几个型号

楼主(2003-04-09):
(无正文)

网友A:
空气开关 200A 接触器 160A 热继电器 整定到150A 具体型号你是什么地方的。用本地生产的好了。比较便宜。 如果不放心可以上调一个级别。

网友B:
空气开关 200A 直线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用接触器 160A 星形接法用60A 热继电器 整定到110A-140A

网友C:
我建议交流接触器的选用再调大一个档次,因为现在的产品质量呀难讲,160A的主触头肯定会常常烧粘在一起

网友:
我建议75KW电机的启动方式选用软启动器或应用变频器,星三角启动虽然成本较底,启动电流较大,作为长远打算,以上两种方式节能效果较明显

网友D:
75kw的电动机还是采用变频器或软起动器为好,对电网的影响较小,也节能,断路器选用200A,接触器用160A

网友E(2005-05-28):
风机是带负载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的6-8倍,建议断路器选用250A的,交流接触器选用大一个挡次的。

网友F:
断路器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接触器按额定电流的1.5倍,否则无法达到长期安全运行的目的。

网友G:
要看带的是什末样的负载,如果是风机,泵建议还是用软起的好,如果启动力矩不大的话就用星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