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 与 modbus/rs232 通讯速率对比

楼主(2003-04-09):
请教 modbus/tcp 与 modbus/rs232 通讯速率对比?

网友A(2005-12-02):
MODBUS TCP 可以到1M 甚至更高,MODBUS 115200

网友B:
modbus/tcp 其实就是网络的速度,它只是应用层的协议

modbus/rs232 也是一样,关键在你的要传多远,传输线的材质粗细都有影响。

当然,一般情况下 modbus/tcp 速度远远高于  modbus/rs232

网友C:
同意叶帆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