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做PLC通讯程序时遇到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3-04-09):
我使用VB编程,PLC是OMRON,把DM100,DM101放在一起传输,当DM100=0001时,用时间片不停把采集到的DM101数据放入计算机的ASCCESS数据库内,直到DM100转为0,请问这一步如何做呢?这段程序应放到MSCOMM还是放在Timer1_Timer?

网友A:
为什么不分别试一下:)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菜鸟----我用VB读下位机的数据,现在已经知道下位机各个数据的地址,而VB界面上的个参数文本TEXT框怎么分别读这些数据并显示呢? 我的信箱:swf_hong@sohu.com QQ:164724073 谢谢各位同道志士给我协助。

网友B:
用DM100=1 ,设定TIMER1的ENABLED为1, 用DM100=0 ,设定TIMER1的ENABLED为0。 我没用过,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