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的变送器与模拟量的变送器是怎么区别的?

楼主(2003-04-09):
一提到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就说系统的变送器不再是4-20mA模拟信号,而是数字信号。例如我测量一个压力信号,用现在的变送器测量,接入到DCS系统,显示5MPa,我用现场总线系统,这个量还是5MPa。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A:
我是从事机械安装电工对变送器的原理及功能不太了解哪位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谢谢!! E-mail:wjz2001abc@mail.china.com

网友B:
主要是信号传送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C:
现场总线变送器增加了A/D转换功能,比如说将你测量的压力信号转换成了数字信号作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