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库中的一个按钮的使用

楼主(2003-04-09):
我想控制一个电机,可是调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如何配置直接用库中的按钮,请高手们指教。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BOOL value; LINKINFO plink; PDLRTGetPropEx(0,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Toggle",VT_BOOL,&value,NULL,NULL,0,NULL,NULL); if(value) value =FALSE; else value = TRUE; PDLRTGetLink(0,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Toggle",&plink,NULL,NULL,NULL); //Rückgabe-Typ :BOOL if (plink.LinkType >2) return; else SetTagBit (plink.szLinkName,(short int) value); } 上面是wincc库中的按钮2的内部函数,我请大峡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将变量与toggle变量建立直接联系即可

楼主:
这个按钮肯定有一个属性叫做toggle,然后给这个属性绑上ta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