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向各位大侠请教关于锅炉

楼主(2003-04-09):
本人欲控制某大学5台锅炉,PLC编程我很熟,但因从未控制过锅炉故无从下手,现向各位大侠请教关于锅炉控制的理论或方法或计算方法或数学模型,有理论指导小弟便可将程序编出来。此5台燃煤锅炉为某大学后勤所属,供此片区冬日采暖用。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侠。盼复:rocky0988@163.com

网友A(2002-08-27):
是什么锅炉?链条炉还是循环硫化床?你想达到什么目的?简单的控制?还有的要求?先了解工艺

楼主(2002-10-19):
呵呵,肯定是很容易控制的小锅炉了,

网友B(2003-04-05):
你得提供锅炉生产厂家、型号等技术质料和你要求。

楼主:
谁知道相关的都有哪些书或者资料??

楼主:
多大的炉子啊?十吨或几十吨的小炉子你还编什么程序啊?也不用组态,画个画面手动操作就行了,不费那神 @_@呵呵~~~估计是很小的供暖炉吧?

网友C:
你应该先找相关的书籍看看,再改造控制部分,实际并不是很复杂。

楼主:
金以慧的《过程控制》的后半部分有有关的控制系统的说明

网友D:
什么锅炉?我目前也在搞锅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