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故障,急助???

楼主(2003-04-09):
本人使用一台IHF系列5.5KW三肯变频调速器驱动旋转筒体,近段变频调速器总是每天出现一次恒速中过电压报警的故障(故障指示:oun),复位后正常。请问用过三肯变频的同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处理?谢了。

楼主(2001-03-31):
电网电压过高,功率因数补偿电容切换时也会产生尖峰电压影响变频器。

楼主(2001-05-12):
抗干扰上下功夫。

网友A:
检查一下每个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再考虑加制动单元试试

楼主:
检查一下每个冷却系统,特别是冷却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B:
三肯变频我厂有.就是没有碰见过这个问题,你确定是恒速过流吗,

网友C(2001-06-30):
不是变频器问题。检查设备运行状况。

楼主:
单机还是多机同步运行?

楼主:
主线路板上的输出检测继电器用久了,设定有偏差,或是控制板有问题。

楼主:
清洁电路板

网友D:
加装制动电阻试一试

网友D:
哦,不对,是制动单元

网友E:
TD说的对,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解决,不可思议?去学学电气控制吧!

网友F(2002-01-27):
我们可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有:   1. IHF,IPF,SHF,SPF系列变频器;   2. IWS恒压给水控制基板;   3. CPS 恒压供水控制器;   4. 操作面板延长线;   5. DBU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   6. 三垦变频维修与配件供应.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胡波   地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508室   电话: 010-82856150 82856053 82856063 82856073   传真: 010-82856350 邮编:100080   手机: 13910782518 E-mail:hubo6714@263.net         汇款资料:   名称: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开户行:交行海淀支行   银行帐号:5762014009882           、联系电话)及开票信息一并传到我公司,谢谢。

楼主(2003-04-09):
如果旋转桶体在运行中需要调速,尤其是降速过程,即使是轻微的降速由于旋转桶体的惯性太大,建议加制动电阻

网友G(2008-07-02):
清扫一下机身电子元件有可能工作不正常

网友H(2009-04-20):
三恳变频器运行中报警oun恒速中过电压。求怎么解决。

网友I(2011-12-22):
主板故障,换吧,多是CPU内电路坏。

网友I:
首先却定是不是变频器本身故障。如果将变频器空载单独上电也报,那就是主板坏了。要用单独电源。

网友I(2012-08-22):
主板故障,插针腐蚀接触不良,或是检测信号干扰。建议先用酒精把电路板清洗干净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