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下载程序,不能安装?(急阿!!!)

楼主(2003-04-09):
我用的是在一家公司买的不带外置Ram 的Lon 控制模块,我用NodeBuilder 1.5 进行节点开发,程序下载没问题,我是这样配置的template文件的: 1. Hardware l Target Hardware : other l Neuron Model: 3150 l Clock speed: 10M l Tranceiver Type: Auto Detect 2. Firmware l System Image: Default Version l Version: 6 l Image Name: SYS3150 3. Memory Map SIZE ADDRESS l ROM 0 0000 0000 l Flash 192 0000 BFFF l RAM 0 0000 0000 l I/O 0 0000 0000 l Memory Type: Flash l Flash Sector Size: 128 bytes 4. Export l Unconfigured 我用的是LonMaker 2.02 for Dos,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室用LonMaker 一个一个安装节点时,8个模块中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另外7个不行,提示连接有问题。把那个好的装入别的程序,也能成功,别的装别的也不能成功,说明我的程序没有问题,是另外7个模块出了问题,可是它们都能下载程序并成功了阿。现在我应该怎么办?请大家发表建议帮帮我吧,急阿!!!

网友A(2003-01-23):
可以给我打电话 :-) 010-82511734

网友A:
FLASH是什么型号? 什么接口卡?

楼主:
Flash:SST29EE010 接口卡:PClta-10 用接口卡上的comm能ping 通,就是安装时出现连接不上的错误! 急阿!!

网友A:
节点应该没有问题。 但PCLTA-10与LonMaker for Dos一起使用时,是会出问题的. 安装时,把其他节点断开,只保留一个节点。安装完后,再换另一个节点。

楼主:
我就是只安装了一个节点啊!我用PCNSS卡(退出时选择转换成适配器)也试了,与用PCLTA-10结果一样。我今天怀疑是外置的FLASH出了问题,把能安装模块的Flash与不能安装模块的Flash对调了一下,结果能安装的模块+不能安装模块的Flash=能安装。 说明Flash没有问题啊! 这种情况下,我还有用EEBLANK进行初始化FLASH的必要嘛? 还会是什么原因呢?急啊!!!

网友B:
你能把你程序 when(reset)部分放出来看看吗?我怀疑你这部分程序有问题。我以前也试过,但没你这么多,我是一半不能装的。 你可以在事件中多插入些post_events()

网友A:
FYI. 下午rejoicewang先生来我们LonWorks技术开放实验室,进行了安装测试,在LonMaker3.0下能够正常完成节点的网络安装。 LonWorks技术开放实验室: 预约:010-82511734 lonworks@gongkong.com

楼主:
我的源程序,用的是8选1的74ls151,主要功能,采集高频脉冲的平均频率。我没用when(reset)!在哪插入post_events() 阿,还要加什么才行? #include<float.h> IO_0 output bit a0; IO_1 output bit a1; IO_2 output bit a2; const float_type f0839={0,0x3f,0,0x56,0xc8b4} /* 0.839 */; float_type temp; network output unsigned long T18,T17,T16,T15,T14,T13,T12,T11; IO_4 input pulsecount ded io_total_ticks; unsigned long pulse_value; unsigned int k; when(io_update_occurs(io_total_ticks)) { switch(k){ case 0: pulse_value=io_in(io_total_ticks); fl_from_ulong(pulse_value,&temp); fl_div(&temp,&f0839,&temp); T18=fl_to_ulong(&temp); io_out(a0,0); io_out(a1,0); io_out(a2,0); break; case 1: pulse_value=io_in(io_total_ticks); fl_from_ulong(pulse_value,&temp); fl_div(&temp,&f0839,&temp); T11=fl_to_ulong(&temp); io_out(a0,0); io_out(a1,0); io_out(a2,1); break; case 2: pulse_value=io_in(io_total_ticks); fl_from_ulong(pulse_value,&temp); fl_div(&temp,&f0839,&temp); T15=fl_to_ulong(&temp); io_out(a0,0); io_out(a1,1); io_out(a2,0); break; case 3: pulse_value=io_in(io_total_ticks); fl_from_ulong(pulse_value,&temp); fl_div(&temp,&f0839,&temp); T13=fl_to_ulong(&temp); io_out(a0,0); io_out(a1,1); io_out(a2,1); break; case 4: pulse_value=io_in(io_total_ticks); fl_from_ulong(pulse_value,&temp); fl_div(&temp,&f0839,&temp); T17=fl_to_ulong(&temp); io_out(a0,1); io_out(a1,0); io_out(a2,0); break; case 5: pulse_value=io_in(io_total_ticks); fl_from_ulong(pulse_value,&temp); fl_div(&temp,&f0839,&temp); T12=fl_to_ulong(&temp); io_out(a0,1); io_out(a1,0); io_out(a2,1); break; case 6: pulse_value=io_in(io_total_ticks); fl_from_ulong(pulse_value,&temp); fl_div(&temp,&f0839,&temp); T16=fl_to_ulong(&temp); io_out(a0,1); io_out(a1,1); io_out(a2,0); break; case 7: pulse_value=io_in(io_total_ticks); fl_from_ulong(pulse_value,&temp); fl_div(&temp,&f0839,&temp); T14=fl_to_ulong(&temp); io_out(a0,1); io_out(a1,1); io_out(a2,1); break; } k++; if(k==8) k=0; }

楼主:
我用力控组态与LonManager DDE Server进行通信, 启动LonManager DDE Server,在DATABASE \DIRECTORY 输入LonMaker安装后生成的LNM目录下的Db_inst目录。在力控中增加DDE I/O设备,在相应点的数据连接项中输入 :用LonMaker安装时起的设备名称.网络变量名(-i 50 -t real(参数可选)) ,为什么有时连不上? 谁遇到过此类问题,请指点。

楼主:
雄,为什么不说话阿?

网友C:
(1)考虑LonMaker版本生成的数据库和LonManager DDE Server是否兼容。 (2)先用Excel试一下。

网友B:
我一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要是方便的话,可将程序发给我,我在这边帮你试试是否能下载!我的OICQ:4183782; 邮箱:wangjxy@163.net

网友B:
我以前试过是用dos版的Lonmaker只有三分一能下载,而用win版的却能下载并正常使用,但win版有节点的限制,我那时的系统是200多个节点,后来我把程序when(reset)部分的内容修改了一下,就是插入了几个Post_events()就可以很好地使用了!

网友A:
www.sipai.com/lonworks/bbs.asp

网友D(2003-04-09):
我用FT3150作了一块电路板做通信用,可是有几个引脚不知道怎么接法,(ITCMODE,SLEEP ,COMMACTIVE,RTMP)我悬空了,可是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使用的LONBUILDER收到一次服务器引脚消息,可能是我的FT3150焊的不好(接触不良)也可能是悬空的那几个引脚的原因,我的服务器LED灯亮了,以后怎么调试也不能和开发站通信了。之后我把ICTMODE引脚接地,这个时候服务器LED在闪烁(频率比较低),可是开发站就是收不到服务消息,《而且最关键的事SLEEP引脚一直处在低状态。》请您一定要给予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