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LC5/05上以太网.

楼主(2003-04-09):
slc5/05有一个rs232口,还有一个以太网接口,我想把连接到以太网上,但是怎么都连不上。局域网服务器ip为192.168.0.1,slc5/05的IP地址我设置为192.168.0.101。我可以ping到slc5/05,但是在rslink里始终找不到它。各位高手请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A:
先在SLC5/05中编写一个空程序,通过RS232下载下去试试!出什么问题请写清楚!

网友B:
在Rslinx的commmunications下的configure drivers中增加一个Available driver type时在下拉清单中选择Ethernet devices并点击Add New后会显示下一个对话方框Add New Rslinx Driver请你输入新的Driver name,其缺省值为AB_ETH-1,确认后进入下一对话框Configure Driver AB_ETH-1增加Station 及其对应的Host name,Host name栏内一定要输入对应的plc的IP地址:192.168.0.101。

楼主:
我做通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