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Lon节点的安装

楼主(2003-04-10):
lon 节点通过lonmaker 软件联机下载程序(节点自安装另当别论),但是当大规模生产的时候(相信随着lonworks技术的推广,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这样的方法并不便于车间一级的生产(比如让生产线上的工人掌握lonmker)。 是否有更便捷的办法呢?

网友A:
网络安装属于工程师站维护配置级别的操作管理,而生产工人只是对监控系统数据的操作而已。难道你指望生产一线的工人去组态、配置网络? 他们是利用人机界面来操作控制系统。只有工程师,才能去改动网络配置。去工厂,就知道了。呵呵。

楼主:
谢谢tesk 对于一个采用多个lon节点的完整设备(开发和集成由一个厂商完成,并且这个产品不与其他lon设备通信),对用户而言是直接可以使用的产品;组态和配置在出厂以前就应当完成(而不是现场或其他方式进行);我在前面提到的“大批量Lon节点的安装”确切的讲是指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产品的大规模生产,How to do?

网友B:
你之前不是提到过让节点自安装了吗?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实现呀!为什么还要另当别论呢?

楼主:
因为自安装并不是推荐的方法,并且它也失去了lon的一些优点。 我现在只是就事实而论,寻求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

网友C:
到底有多大的量,和其他比较著名公司的产品比一下, 看看到底可以量到什么程度。 如果功能比较单一的话,使用lonmaker3.0很快的。 还有就是节点本身的调试问题,通讯的调试,功能的调试,系统的调试。 都可以批量吗?

网友D:
乔老师: 我用FT3150作了一块电路板做通信用,可是有几个引脚不知道怎么接法,(ITCMODE,SLEEP ,COMMACTIVE,RTMP)我悬空了,可是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使用的LONBUILDER收到一次服务器引脚消息,可能是我的FT3150焊的不好(接触不良)也可能是悬空的那几个引脚的原因,我的服务器LED灯亮了,以后怎么调试也不能和开发站通信了。之后我把ICTMODE引脚接地,这个时候服务器LED在闪烁(频率比较低),可是开发站就是收不到服务消息,《而且最关键的事SLEEP引脚一直处在低状态。》请您一定要给予帮助啊!!

楼主:
lonmaker可以做到,但效率不高,而且不可能拿到车间去用。 批量是在调试、测试等工作完成以后才进行,其前提就是生成的应用程序是无误和可靠的。 也许只有自安装方式的节点才能适应这样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