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4-10):
我有一lonworks系统,使用的是EIC2000模块,使用的windows nt崩溃以后,重装NT和组态软件AIMAX以及通讯卡驱动之后接受不到数据。请问是何原因??如何恢复,请赐教。多谢

网友A:
如需要技术支持服务,请拨打电话或者Email联系。

网友B:
问自动化院他们哪!!!

网友B:
aimax使用的是 lns dde还是opc,dde 的话相对比较简单,拿execl连连试一下,看看是上位机软件问题还是节点本身问题。

网友C:
这是涉及组态软件配置、LON网络故障分析等系统集成问题,好像不是冶自动化院单一产品问题吧。

网友B:
他们有能力解决的

网友C:
AIMAX 好像自身就带LON 驱动程序,呵呵! 好像不关冶自动化院什么事情吧。办公室内的计算机网络出现问题,你难道要找电脑厂家解决?

网友B:
是吗??? 我不了解AIMAX,所以我对自己说过的话检讨!!! 我错了!!! 不一定吧,我查了一下资料,AIMAX的LON驱动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