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我的串口困惑!

楼主(2003-04-10):
ak47,你好! 我的工控机选择的是康拓系列,现在在使用MCGS开发软件时碰到一些问题,向您请教: 1、我的工控机内包括一块摩沙的C168P八串口卡,需要通过计算机控制与之相连的6块虹润PID仪表(我向你们的技术支持打过电话,得知MCGS支持这种仪表),如何操作? 2、MSGS能不能将数据直接转存到Excel中? 谢谢!!

网友:
谢谢! 一、您的MOXA卡是232的,如果您的WP仪表是232通讯口,可以直接连接。MOXA卡请您直接按照使用手册安装连接即可。如有问题,可与我们联系。 二、MCGS能将数据转存到EXCEL,MCGS中有一个EXCEL报表输出构件,可以实现您的功能。 您在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我们技术支持联系:010-62979682-211/212/213/214/215/216。 本月25日,我们在天津有技术研讨会,敬请关注。

网友A:
建议你在安装完168P后,用其自带的测试程序测试一下,同时注意你扩展的口是485,232,422那种方式,不同的方式管脚定义也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AK47! 我这个周末会照您所说的方法调试一下,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会向你继续请教!!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