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I2T故障

楼主(2003-04-10):
西门子SIMOVERT MASTER DRIVES变频器(200KW)多次报F021,电机I2T。并且电流超过额定值,空载时电机正常。继续使用时报F023,变频器过热。检查为冷却风扇坏,更换风扇后正常,FO21也没有报过。请问I2T的概念,对电机过流有和影响?谢谢!

网友A(2008-01-08):
你的电机过载,从设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