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
求是!

楼主(2003-04-10):
一个系统有800多个节点,由于无知,某用户 把其中的几个路由器作了移动,结果系统肯定就 通讯不正常了,DOMAIN ID错误,然后再将路由器 移回去,网络依然不正常,如何方便的解决这个 问题.千万不要告诉我删了网络图重画.

网友A(2003-01-15):
LonWorks Router是物理上移动,还是网络配置改变?(如后者,以后可以设置口令或认证,保护配置数据库,用户无权改动配置,如安装,删除,启动等权限,或者满足一定的权限) 视具体情况,可考虑以下方法: (1)Restore LNS 数据库(每次配置后,应该养成backup数据库的习惯,并最好转移出来) (2)同步 (网络数据库,网络,图形等) (3)扫描并且生成LNS数据库 010-82511734 lonworks@gongkong.com

求是!

网友(2003-04-10):
问题已解决,同步网络并对网络加了 路由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