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步进电机通电实验

楼主(2003-04-10):
本人做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实验,当对电机加电时发现震荡的很厉害,以至于很快MOSFET烧毁 求助高人指点!但是当我对一相加电时上着3个MOSFET,则不会发生震荡,详细情况:令A1,A2为电机正相A+导通MOSFET,A3,A4为反向A-导通MOSFET,其中A2,A4为下边的MOSFET。实验现象:当相电流为A+时,A4被焊接在电路板上时,有震荡,反之无,总之。在通电时,A2,A4 不能同时存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公司总代理以下产品: 德国百格拉(BERGER LAHR)公司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同步电机,防爆电机,直线导轨。 德国NEUGART公司高精密行星减速机。 德国ENGELHARDT公司一轴,二轴,三轴及四轴数控系统。 德国EPIS公司嵌入式控制系统。(可有10通道PID温度调节) 德国MOVTEC公司运动控制卡。 另,我公司还承接各种自动化项目。

网友B:
欢迎到www.step-servo.com/asp论坛发表,有高手位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