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3-04-10):
请问:intouch安装时怎样把图库安装进来!

网友A:
在ACTICEX 配置里,intouch 7.11 才有

网友B:
7.0、7.1 的第一张安装盘的安装主画面中的最后一项;7.11的倒数第二项。

网友A:
我的正版 intouch 7.0 好象没有是不是代理商的问题?

网友B:
我公司的安装盘上都有,不太清楚是不是代理的事。

网友C:
先在安装盘中找到,安装,后进INTOUCH设置!然后就能看见了

网友D:
Intouch7.0英文版有图库,中文版没有

网友B:
7.11照样有,我正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