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

楼主(2003-04-10):
请教:如何将PROTEL99中的元器件图及线路图应用在WORD中,例如在WORD写论文需要元器件图及线路图。万分感谢!!!!!!

网友A:
好象不行。

网友B:
PROTELL好像可以把图存成acad的格式,而WORD好像也可以读取这种文件。要不就用苯办法:屏幕拷贝!!!

网友C:
不失为一个办法! 但会很慢!存的DOC文件会很大!